联想主板 H81H3-LM V1.0

楼主(2017-08-17):
联想主板 H81H3-LM V1.0开机 无反应,不知道是哪里问题,电源没有问题
主板
联想

网友:
拆主板 检查电路 3 5V 有没有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,救帮助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按时序查下 求助多写点测量数据

网友:
描述下主板上的基础供电是什么样的,有无时钟复位信号等等,否则很难帮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