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R410U过LOGO后掉电维修

楼主(2017-08-17):
版号看图,机子每次开机过LOGO后马上关机。再开也是一样故障,简单测量电压都正常。想刷下BIOS,论坛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。机子是集显的H55的桥,上BGA后故障修复
亮机图,集显BIOS分享给大家

1.58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H55南桥 一般也坏的多,谢谢楼主分享经验

网友:
桥  虚焊  造成的问题确实是很多

网友:
这种问题楼主运气好了,有很多问题都能引起掉电的,希望不要返修

网友:
H55南桥 一般也坏的多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咯,现在还有焊桥能好的,,,,,,,

网友:
最怕修掉电故障,很多都修不好,主要原因是测量数据都正常,只能排除法来修,排除散热,排除供电,排除BGA,还掉电就只能放弃了

网友:
真够果断的直接就开干

网友:
果断干南桥,楼主真的是经验丰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