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1开机掉电

楼主(2017-08-17):
这个机器拿来时不开机环桥以后掉电 刷bios以后无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帮你顶一下 开机电压如果有的话 找图纸查查 EC和南桥 或者吧原来BIOS刷回去试试  祝你早点解决问题

网友:
掉电  有短路或者电压没出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宏基有好多都是清COMS就好了,你这有可能还是桥的问题,,实在不行就换主板

网友:
不开机是什么情况,直接就换桥了吗,掉电前电压都出没

网友:
先刷个修复过ME的BIOS 试试  确认下掉电是不是桥这边的问题

网友:
说的也太不清楚了吧,

网友:
换桥以后掉电可以修复一下BIOS里的me固件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开机楼主就直接换桥了 ,换来桥就好了吗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桥进水的  所以不开机   这个机器重新换了个桥就好了   被卖芯片的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