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5能用H55代吗

楼主(2017-08-17):
定个桥太贵了  料板上有H55   不晓得能不能代   就算能代性能上会不会差些?谢谢

网友:
买个p55坏板又不值多少钱

网友:
不能代,SATA口,USB接口,声卡,网卡这些会无法识别。H55有ME固件启用功能,P55没有。

网友:
应该是不可以代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