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SVE14AA12T

楼主(2017-08-17):
索尼SVE14AA12T开机进系统欢迎界面 死机断电,可以再次开机还是一样,换过显卡 BIOS  ,迅维网里面有个帖子说PL14坏 ,我的测量没问题,求助!!谁修过1

网友:
大神冒冒泡啊 ,求助啊,客户着急啊!!

网友:
进PE掉不掉电呢 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

网友:
在pe也死机吗?

网友:
对先进PE里面正常不正常,,,把独显卸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换个桥试下,是不是桥坏了

网友A:
你进PE看看  有可能是显卡驱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进PE看看  有可能是显卡驱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用U盘起不动,按那个键开机一样启动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