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B75-D3V 重启

楼主(2017-08-17):
手里有一块技嘉的板子,检测卡跑马跑到53自动反复重启,BIOS也刷了,D33066也拆掉了,还是一样的问题,各位大大有遇到过的吗?

网友A:
技嘉主板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多刷两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技嘉主板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多刷两个

恩 看到这个双BIOS 坏的挺多的 两个调换了一下 还是故障依旧 在下载两个 试一下

网友B:
测测内存槽168脚复位信号是否有1.5V,如果没有,先把这个复位信号修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技嘉主板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多刷两个

这到是大实话,技嘉不少板子双BIOS里面的资料都坏了。

网友:
不过内存,还跟内存的复位有关吗大师请指教

网友C:
遇到好多机子不插内存没一点事  插上就重启  真的搞不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遇到好多机子不插内存没一点事  插上就重启  真的搞不懂

这个板子不插都重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测测内存槽168脚复位信号是否有1.5V,如果没有,先把这个复位信号修出来。

我先测测看看168脚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先测测看看168脚有没有电压

好的,还有118和238的SMBUS总线,看看是否有波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测内存槽168脚复位信号是否有1.5V,如果没有,先把这个复位信号修出来。

168 DDR3_rst 1.5V正常

网友:
供电正常不 不插内存 喇叭响不响 一般多是BIOS问题

网友B:
那就多刷几个BIOS,另外最好把SMBUS总线上拉排阻也换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那就多刷几个BIOS,另外最好把SMBUS总线上拉排阻也换了。

SMB CLK和 DATA 一个为3.3V 一个为0.69V  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啊!~

网友E:
看一下CPU座与CPU是否有接触不良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一下CPU座与CPU是否有接触不良.

跑到53 应该是过了CPU了啊 不应该是CPU接触不亮

网友F:
期待楼主修好了吗。 这么多大神一起

网友G:
有块主板跟这一样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真不好修!我好几片修不好的!

网友:
刷下BIOS...不插内存应该不重启....

网友:
这板子碰倒好几块了,通病来着,跑15 53循环重启

网友:
电压都出来了吗?是不是有什么外设引起的呢?

网友H:
抓 波     还有就是IO周围,,,技佳的很多小电压的

网友:
SM  有波吗,,,,,,,,,,,,,,

网友:
看看检测电压吧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技嘉官网刷个BIOS,查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:
技嘉的主板把2个BIOS程序都刷一下吧,技嘉的机器BIOS容易出现问题

网友:
你有没有试试换个CPU看看,换个电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SMB CLK和 DATA 一个为3.3V 一个为0.69V  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啊!~

正常都为3.3,你这个肯定有地方拉底了。

网友:
笔记本上遇到过1394芯片坏了造成上电重启的。这板不会修,楼主搞定反馈一下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最多小毛病整天 是不正常启动或者用用断电 等等等等

网友:
内存118.238脚电压不正常,,,技嘉的B75的应该是跟桥正上面的一个排阻相连的,,看看是不是断线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正常都为3.3,你这个肯定有地方拉底了。

查到地方了NCT3931 坏了 为电流调整器 4脚把SMBDATA 拉低了 拆掉就OK了  不上这个8脚芯片可以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期待楼主修好了吗。 这么多大神一起

已经修好,NCT3931坏了 把SMBDATA拉低了 拆掉就OK了 不知道不装上行不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查到地方了NCT3931 坏了 为电流调整器 4脚把SMBDATA 拉低了 拆掉就OK了  不上这个8脚芯片可以不?

不上没关系,基准反馈类芯片,拆了无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块主板跟这一样

解决好了吗? 我这个是U11坏了 直接拆掉好了 就是不知道不装上行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抓 波     还有就是IO周围,,,技佳的很多小电压的

已经修好,U11 NCT3931坏了 拆掉 没装 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不上没关系,基准反馈类芯片,拆了无妨。

这个板子 有一个U9 板子本身没有U9 现在U11坏了 拆掉 能用的住吗?两个NCT3931 都不上没有问题吗?

网友:
61的,,IO和桥坏的非常的少,,,,,,,,,,,,,,,,

网友I:
应该是U5   NCT3933,不知道楼主的主板是哪个版本的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I:
应该是U5   NCT3933,不知道楼主的主板是哪个版本的?

这个板子 没有U5 只有一个U11 现在拆下去了 测试看看吧 看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板子 有一个U9 板子本身没有U9 现在U11坏了 拆掉 能用的住吗?两个NCT3931 都不上没有问题吗?

没问题,你要真正了解这芯片的作用,也就不用问这问题了。

网友:
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,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

网友:
你换个BIOS试试吧,多刷几个板本

网友:
这块主板实际出问题的不在少数,尽管标榜啥四防主板,不经用

网友:
有没有八脚小芯片拆了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卡53原来是不过内存,今天第一次知道,谢谢楼主分享,也谢谢轩辕思天大神

网友:
确实有遇到过,但是没修好:gaoao:

网友:
技嘉的bios挺值钱的    刷下看看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不上没关系,基准反馈类芯片,拆了无妨。

这种管子不装上都可以用的,我G41的板试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板子 没有U5 只有一个U11 现在拆下去了 测试看看吧 看有没有问题。

这种管子不装上都可以用的,我G41的板试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板子不插都重启

不插内存报警,插内存重启一般刷BIOS没有什么用,重点查cpu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种管子不装上都可以用的,我G41的板试过

是的,不装没问题。

网友:
技嘉自动重启是它的一大特色这都是不正常才会重启的。BIOS对换吧。后来看那里电压不对修那里,

网友:
多刷几个版本试试   毕竟技嘉的BIOS容易挂

网友:
感谢分享,在此学习了.学习了感谢分享,在此学习了.学习了

网友:
我处理过很多SMBUS总线上拉排阻坏导致内存不过的故障 都有电压就是不过 换过排阻就好了

网友:
BIOS问题看你的图 刷了BIOS只装主BIOS 从BIOS不要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