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睿(dere)出现EFI shell version 2.40 【5.11】

楼主(2017-08-17):
开机就出现EFI shell version 2.40 【5.11】如下图,网上有说,开机按DEL,什么的都试了,就是进不了BIOS. F2   F1      FN+F1    FN+F2    ESC  都试了,都进不了BIOS,也装不了系统!求解!

网友:
淘宝上的山寨机,拔BIOS回复默认试试,还不行就只能刷BIOS了

网友A:
这个是平板那种,上次也有这种故障的说来装系统,最后换给客户了。。。。。以前还有两台前台直接19v插下去直接短路了。。。

网友:
出efi这个信息好像是没引导了,不知道这情况能不能装系统解决

网友:
目前没有遇到过 刷个bios 试下

网友:
这个按下F7试试吧  上次碰到过~~~~

网友:
从f1到f12都试试 呀 我遇到过 反正都试了一遍有能进去的额

网友:
哈哈哈  我遇见过这个笔记本  只不过我的那个是开机跑0.4左右,白屏,没得大小写 山寨货    想修都修不起

网友:
多半是BIOS问题,能下到就刷 一个上去

网友:
这种第一还是先看一下bios设置问题,第二是由于主板开机后认不到系统,或硬盘造成的。如果要测试或安装系统请用32位win8或win10  efi 系统。  如果不熟练建议不弄,这种机器应该网上买的可能1000块不到,系统安装起来稍比较麻烦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键盘不能识别,外接键盘看看。

网友:
以前碰到过这一款破机子 也是么办法装系统  只有吧硬盘拆了 挂别的机子上弄

网友:
刷个blos试试

网友:
刷个BIOS 再说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键盘问题,我也遇到过,键盘F4那个键有问题,开机就一直按住的,这个山寨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

网友:
有BIOS吗,我手上也有一台这种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平板那种,上次也有这种故障的说来装系统,最后换给客户了。。。。。以前还有两台前台直接19v插下去 ...

正常的是5V的供电
这种板子 系统很难做……

网友:
神机,不用搞了,非工产人员搞不定的!之前遇到台就是这种32G固态的上寨,死活没搞定 搞了几天

网友:
是不是有个专门的进入BIOS的按键啊,或者放电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是要输出命令就可以装系统啦

网友:
请问老板修这个机子收多少钱,合适。这个机子看见直接放弃,系统超难做。

网友:
没修过这样机器,真心帮你不了你

网友:
是不是其他按键,毕竟是三寨机。

网友:
看想是山寨的戴尔

网友(2018-10-11):
求方法…哥你修好了吗.我有个和你一样的问题开机不进系统的

网友:
这样的笔记本bios看能不能找到   、

网友(2018-12-29):
这样的机器,你只能找BIOS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