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T140LED 暗屏

楼主(2017-08-17):
屏供电3.3V    19V都有电压,换屏后正常。现在想把屏暗应该是升压电路问题,请那位大师有资料和经验。发上来学习下。

网友:
暗屏很好修的,,LG的背光很容易坏,,三星的,电感容易坏,

网友:
三星的一般都是高压部分问题,电容坏,电感坏,芯片坏,保险坏

网友:
请救帮助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灯条坏了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逻辑板不好修来这里学习 一下http://edu.chinafix.com/

网友:
看看瞬间有没有升压,如果有,而灯条从不亮,那就是灯条坏。如果没升压,就是升压电路坏。测测电容是否短路,测测升压电感和二极管,再不行就换芯片一试。

网友:
厚屏的LED部份,还是很好修的,薄屏的不好搞,三星的很多是电容短路,保险坏,还有的 是芯片坏,

网友:
你这个是什么机子?暗屏是指什么?

网友:
是暗屏,还是背光不亮,如果不亮的话,查升压电路芯片二极管,led灯断线等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我也不会修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都是直接换屏

网友:
找个相同的坏屏 把高压这部分剪过去就行 记得刀得利

网友:
屏的资料很少,不好找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找个差不多的屏电路板,改过去吧

网友:
看来你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老多了,以后只要不是屏坏全留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