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421r 维修

楼主(2017-08-17):
接一机器 dell m421r  报警7声;上网一搜 有说BIOS 的有说 北桥的 还有的说u的 。不管了  先刷个bios吧 故障依旧还是7声报警;换内存也不行 再换U 还是一样,忽然看到一个帖子说是rtc电阻问题, 没有具体说是哪个电阻。这有按照图纸排查了;最后发现RCTR1一端3.3v 一端才0.3v  是1K的立马找个1k电阻换上电流刷刷上去了,接屏亮机。维修结束上原图:

网友:
怎么那么好修啊,看来我们要多多学习才行

网友:
要是我修肯定干显卡的法子,好像报警8声是显卡问题哈哈哈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看 起来像是进水了的。

网友:
兄弟们别光顾看贴不加分啊!

网友:
楼主技术可以   图纸真的不好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印象中报警7声有北桥 显卡 甚至屏线都引起过

网友:
今天也遇见一天台 ,到现在还没动,因为风扇不转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