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75-DS3V 不过内存维修

楼主(2017-08-17):
拿到主板,看是技嘉的就想到技嘉BIOS 通病 于是从官网下载BIOS 刷后故障一样,好吧,那就测内存的工作条件,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,当测到VDDSPD 的时候发现只有3.0V  正常3.3 经过测量,发现是TR8 电阻阻值40多K 本来是O欧的,于是取了电阻,直接短接起。开机测试内存正常检过接屏已显示。

网友A:
细心啊,电压差一点点都不行,如果是我很少用万用表量

网友:
我现在修的是GA-B75M-D3V主板故障是通电断电  U1芯片附近一个电阻腐蚀掉了。2.0的图纸不好找。

网友:
修亮了最后配上个亮机图,不然会感觉无图无真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细心啊,电压差一点点都不行,如果是我很少用万用表量

有时候差那么点点,就是不达标准。

网友:
有电阻的不好修啊 都是看到烧断线的,没看到有电阻的

网友:
小白正在抓紧努力学习中 受教受教

网友:
有时修板时不注意差0.3v电压,以后要注意

网友:
3.3和3.0差不多,小白一般不想到有问题,谢谢楼主分享,学习了

网友:
SPD供电上拉电阻变质导致不过内存。。。

网友:
主板对电压的敏感度很高的。差一点结果就会差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