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微镜接线 电烙铁

楼主(2017-08-17):
显微镜接线 电烙铁搞个什么型号的好  还要烙铁头选什么好

网友A:
推荐 日本原装白光FM 203 6000大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推荐 日本原装白光FM 203 6000大洋

你就不能推荐个 便宜的吗

网友:
白菜白光t12  5秒升温  100多块钱吧  显微镜买个二手的600左右

网友:
便宜点的用快克203H咯或者TS11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