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维修,以及客户返修记录

楼主(2017-08-17):
前几天收到联想E40
板号: DA0GC5MB8H0 REF:H
问题:触发没反应
维修:果断拆机,后手动触发,直接亮了,一开始以为是触发小板问题,
插上小板,一点就亮了,以为捡钱了,
清理一下触发接口,心想可能接口接触不良问题吧(电脑内部很脏)。

但装完机后,又是老问题,怪了,
仔细看了一下外观,发现后端usb接口内部很脏,而且有油渍。
可能是小板问题吧,

拔下小板连线,再点,亮了,果断报价收钱,
正好手里面有料板,换上OK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【返修】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伤心的是,今天客户又来了,说是就开了4次又点不亮了,
插上可调电源,电流到0.033过会到0.028,初步判断待机正常,但触发没反应。

拆机拔掉原来的USB小板,还一样,看来不是我原来换的小板问题。还有其他问题,哎,赔钱的活儿呀,
看了下板子,就风扇出有油渍。其他还可以。懒得查条件,直接刷EC,触发即亮。
(明明不是上次维修的问题,还得笑脸送客,还不收钱,伤心,白忙活)
---------还望送点分,要不真的赔大了----------

附上几张图和EC程序

网友:
嗯  这个机器好像那个3  5v芯片也哎坏

网友A:
这个机子修过最多的就是显卡问题 ,我发现只加焊是就好的方法 还要改CPU风扇改5V最好  修好过没有返修的。

网友:
E40一般都是显卡坏,除了进水。 AMD的北桥爱坏

网友:
这种事情没办法 客户只会以为上次没修好 不管什么问题- -

网友:
我也有个返修 有时没待机,唉 测试一天都没事 就那一天20多分钟不行。不想修了

网友:
有缺陷的机器维修前一定要讲好,其他问题不保,纯浪费时间

网友:
这个机器bios爱出问题,还有显卡

网友:
特别是这种问题多的问题 都知道通病。。。。好了 送走客户 再回来、、。。。

网友:
还好返修 不是显卡 报废,你算运气好了

网友:
风扇改成5V常转真的好吗??有一次我改了常转结果温度还没有不改好,感觉改了是那种粗鲁的大风,没改是那种漩涡似的风,更能散热,现在我基本不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子修过最多的就是显卡问题 ,我发现只加焊是就好的方法 还要改CPU风扇改5V最好  修好过没有返修的。

风扇改成5V常转真的好吗??有一次我改了常转结果温度还没有不改好,感觉改了是那种粗鲁的大风,没改是那种漩涡似的风,更能散热,现在我基本不改了

网友:
楼主是凭经验判断是EC bios的原因吗。。小白没什么经验 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