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ab

楼主(2017-08-17):
一台 华硕机器   型号华硕k40 ab 的  开机跑马不显示   拆机一看 amd的   心想  大概是桥的问题   先报价    后开始搞     加焊桥     215-0674034     焊了以后  亮机了  显示电流2.78   好高  装机 测试ok

网友A:
利害了,直接上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利害了,直接上桥

基本属于通病故障 了 ……

网友:
这板其他问题基本不多,要出问题1 桥 2显卡,桥多点,主要看跑电流

网友:
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通病啊。没分了吧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