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影v3

楼主(2017-08-17):
接到一台机器  火影的    以前 没修过        待机0.024  不触发  拆开机器  发现这主板 做到不咋地  配置还可以     有个 管子 烧坏 了  糊了   看不清楚   查图纸  后知道是n管    处理一下周围    换了一颗  成功亮机

网友:
下次可以详细的说下 维修流程

网友:
这种杂牌机器我都没听过,你居然都有图纸,甚是厉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