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创维]
创维50寸LED开机闪后画面

楼主(2017-08-17):
如题,开机就开始闪,闪一会就这样了,大家帮我分析下哪的问题
问题

网友:
不好说,先换一下屏线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也有 短路

网友:
感觉是屏的故障 有台海信的 也这样

网友:
屏里面 贪墨接触不好

网友:
看着黑条后面还有显示,应该是背光灯带的灯珠坏了。

网友:
看起来像LED灯有坏的,当然屏也有可能呢

网友:
这几天老碰这样的问题,都弃修了

网友:
哎 屏挂的可能性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