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7447 奇怪的问题 系统日子报错

楼主(2017-08-17):
客户拿来一条Dell 7447 故障是打游戏的时候屏幕不能调节亮度 然后系统 里面的Windows 日志 下面的 系统选项报错 重启系统又可能调节亮度 看图吧
Windows

网友:
对比了自己的电脑 也会报错 但是没有客户这么多项

网友:
两个问题有关联?

网友:
没有听说过 这个ACPI 的故障 难道是BIOS坏了吗
系统也换过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