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这个液晶屏是屏坏是电源块或是驱动板坏

楼主(2017-08-17):
请教各位朋友,这个液晶屏是屏坏还是电源块或是驱动板坏

三星的2243BWXPLUS

网友:
看样子是屏坏了

网友:
最快的方法是用测试板 接屏试一下,看图片屏的可能性大一点。

网友:
一开机就这样吗?如果一开机就这样,没有变化屏坏的的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一开机是最顶部一条亮线,然后,从中部开始出色白色,慢慢扩大,就成图片上的样子了

网友:
一般就是屏的事,遇到好几次,环评就好了

网友:
这种现象一般屏坏的比较多,最好是点一下屏看看。

网友:
屏线不良也有可能,通用驱动板挂上测试一下还这样就确定了屏坏了

网友:
液晶屏2243BWXPLUS 一般就是屏坏

网友:
感觉像是屏问题

网友:
屏幕。我有一块京东方的屏幕也是这样,烧屏。换了一个测试版没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