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吗13

楼主(2017-08-17):
HP2000MT的机子,不会看主板型号,用诊断卡测试,跑吗到13就停了,显示器不亮,cup供电正常,内存供电正常,pci复位也有了,咋办,求大神帮帮忙

补充内容 (2017-9-22 09:55):
现在已经修复了,闲来无事,把板子拿出来,该换的都换了,声卡,网卡,com口芯片也都拆了,南北桥也加焊了,没事干就换了个南桥,结果就亮了,我也不知道咋回事,反正是好了,有懂得可以告诉我一下,谢谢各位的回帖

网友:
    检查外设      先拆掉声卡试试

网友A:
不会看型号,能不能拍个主板全照上拉?

网友:
换主板吧,这个不好修的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你的这个板子什么芯片组的啊?

网友:
图片是这些,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

网友B:
代码13该亮机了。你得说明白,是集显不亮或是独显不亮?

网友C:
查下内存供电条件....拆下外围元件...刷BIOS

网友D:
跑13不好修,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吧,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代码13该亮机了。你得说明白,是集显不亮或是独显不亮?

是的,跑吗90---D5----13没有亮机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不会看型号,能不能拍个主板全照上拉?

这是那块板子,咋看主板型号,求大神帮忙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跑13不好修,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吧,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

BIOS已经刷过了,还是跑吗到13,内存供电正常,sm总线供电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BIOS已经刷过了,还是跑吗到13,内存供电正常,sm总线供电正常

跑13不行就放弃吧

网友F:
有没有换个显卡上面试试,看看,是不是内部的显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没有换个显卡上面试试,看看,是不是内部的显卡坏了

换了两个显卡,一个pci的,一个pcie的,都是跑到13就停了,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下内存供电条件....拆下外围元件...刷BIOS

内存供电正常,BIOS刷过了,南北桥加焊过了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这是那块板子,咋看主板型号,求大神帮忙

你看看PS/2键盘接口附近的PCB板子上有没有7XXX这样的数字,如果有,那这板子是V星代工。如果跑吗13不过,测量线V星USB接口和PS/2接口供电时钟类。V星775主板USB接口供电,PS/2接口供电不足会导致跑码卡13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PS/2键盘接口附近的PCB板子上有没有7XXX这样的数字,如果有,那这板子是V星代工。如果跑吗13不过 ...

谢谢大神,大神经验好丰富啊,我看看有没有大神说的那个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谢谢大神,大神经验好丰富啊,我看看有没有大神说的那个字

这是V星主板和V星代工主板的通病,总结就是USB供电和PS/2供电或者KB的时钟,数据信号不正常引起的IO错乱。

网友:
桥供电出了没有啊 ????????????

网友(2017-09-22):
GB桥坏的也很多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