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幕,三分之一白屏

楼主(2017-08-17):
如题,刚开始用东西按一下白屏底部的请勿触摸部分,就能好,可是按多了现在就无效了,请问是否还能修,如果修的话怎么修,大约多少钱,谢谢~

网友:
换屏试试         直接换就好

网友:
没法修了,直接换屏吧

网友:
屏的问题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200元左右,直接换个新的屏拉到............

网友:
屏坏了,直接换,一般就好

网友:
主要是独立显卡花屏,不太想再去换个新的屏幕

网友:
可以修,但不是很稳定也不划算,还不如换个拆机屏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首先换屏试试 若是客户找专业维修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连锁

网友:
第一次看见论坛还有人来请教问题的。楼主是不是自己开的店但是很多对于维修不是很熟悉呀。

网友:
直接换屏吧

网友:
这种故障要压屏设备处理,如果楼主不是专业维修,建议还是送维修站换个屏。

网友:
修还不如换 换了直接好

网友:
基本是屏的问题了,,,,,,,,,,,

网友:
换屏,或者屏线问题,,取下来看看

网友:
这是屏坏了,不用查了。LZ~~~~~谢谢

网友:
楼主回来说说,最后只恩么处理的? 直接换屏了还是修好了

网友:
这个是屏坏了还是显卡有问题,楼主修好说下

网友:
这恐怕没得说,换屏,屏的问题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