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86 820-8330改集显后可以安装WIN7(附简单图解)

楼主(2017-08-17):
改的教程论坛已经有挺多的了就不讲述了,主要是验证下改完后用集显的BIOS能不能安装WIN7,
亲测这台改完后用820-3115的BIOS可以使用。

大致改法就是  对应A到A  B到B,3组  CLK信号 都并在一起,屏供电和背光开启都对应飞过去,亮度是不能调了只能给他一个3.3V,要切掉这个图中BGA芯片的供电,让他不工作,他不工作 显卡也就不工作了,独显供电也没了

补充内容 (2017-11-24 16:02):
标题打错了 版号 是  820-3330

 会员199718300鑫豆2025-5-8 07:01
 会员1219060300鑫豆2025-3-26 20:09
 会员1158317300鑫豆2024-11-15 16:42
 会员13297482元2023-9-20 23:30
 会员14796812元2023-1-9 21:51

年轻贵在拼搏, + 2 老司机!双击666+关注.....

网友:
厉害 了。。。膜拜大神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线飞的  666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真的假的我改了直接没试过。

网友A:
这线飞的 花了多少时间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线飞的 花了多少时间?

大概两三个小时吧

网友B:
还以为就刷个BIOS就可以了呢,还需要改成这样子啊?表示膜拜

网友C:
这么多线,是改集显用的吗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D:
这么一通折腾下来,就因为客户想装个win7.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以为就刷个BIOS就可以了呢,还需要改成这样子啊?表示膜拜

苹果的这个改动 要改好多线路的

网友E:
楼主你的独显芯片是amg的吧 我记得a1286nv的显卡是不是不能改集显

网友:
看着就晕,花那么多时间还不如换个显卡算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你的独显芯片是amg的吧 我记得a1286nv的显卡是不是不能改集显

GT650的NV显卡,显存显卡都换了 还是花屏,最后没招改集显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GT650的NV显卡,显存显卡都换了 还是花屏,最后没招改集显

你好能发个详细的改集成显卡流程步骤来吗?集体怎么飞线,论坛上看到的都是AMD显卡的改发,NV的案例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么多线,是改集显用的吗.................

嗯,如果独显修不起来 可以尝试这个方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好能发个详细的改集成显卡流程步骤来吗?集体怎么飞线,论坛上看到的都是AMD显卡的改发,NV的案例没有 ...

我更新了一张图片你可以参考下,简单就是A组型号和B组型号飞到桥对应的AB信号,剩下的CLK3组都并在一起   A接A+B,记得去掉显卡切换的芯片的供电(U9000好像,就是这个飞线位置这颗芯片),剩下把屏开启供电背光开启都飞好,亮度调节给他一个3.3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么一通折腾下来,就因为客户想装个win7.。。。。

不是的,改完装WIN7换个BIOS就行了

网友:
看到飞那么多线,我表示不敢下手,直接叫客户报板

网友:
大神啊,厉害了!改完了,收多少大洋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分析的也不错,楼主理论很好,感谢楼主的分享。

网友:
独显修不好的时候可以尝试这个方法,,,,,,,

网友:
长见识了,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厉害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好强大呀 学习了 路过看看 长知识了

网友:
眼睛都看花了

网友(2017-09-29):
大家对你如何改比较有热情,至于怎么装系统反而热情不高

网友:
分析 的满全面的吗 BGA焊接芯片 技术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

网友:
苹果改集显还没搞过 下次可以试试 苹果有显卡的额也少

网友:
BIOS能不能上传一个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改稳不稳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这技术牛逼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,下次有机会试试,看能不能改好

网友:
图文并茂,不错,信号运用的比较好,楼主是个人才

网友:
这样改,显卡和显存需要去吗

网友:
这个飞线真的很风骚啊

网友(2017-11-17):
这线飞的,牛B呀

网友:
楼主 难道其他不用改了么??????

网友:
这个太猛了,我基本不干这事,除非钞票多多

网友:
这个刷了风扇会不会猛转?

网友:
我靠 手动能力好强,,,,,,,,,,,

网友:
把你测试好的BIOS发下,同意的顶起来。。。。。然后加分

网友:
楼主这个飞线真心厉害。。。。。。。佩服

网友:
能改集显的板子不会这么麻烦吧,要飞这么多线?

网友:
820-2915改完刷哪个BIOS可以用WIN7?????????????

网友:
还有楼主你1286的机器刷1278的BIOS都可以????

网友:
有机会试一下 这个绝对牛 前几天还改了一个 告诉顾客只能玩苹果

网友:
一看这改线就服了 直接就是大工程啊 技术绝对过硬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