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H61M-VS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7-08-17):
如题, 现象是触发开机时,风扇动一下就停,插上电量VCCRTC,RTCRST, 有电,
晶振电压正常, 发现3VSB PCIE B10脚无电, 后换了3VSB路上的一个电阻, B10脚电出来了, 触发还是风扇动一下.
拔掉4PIN, 风扇正常转起来, 故障为 CPU供电大短路.
请教大家是 把场管一个一个拆了, 看哪里问题, 还是可以在线阻值定位哪个场管坏呢?
在线等.

网友:
量DS、拆下CPU电感对地打直、以上OK可以换块CPU试试

网友:
二极管量上管的DS极只有 1.2 , CPU供电电感有5个, 有3个对地是 10, 1个对地是 13, 1个对地是 50

这些电感是, 总线, 核显, CPU供电吧,

感觉上管都有问题, 但不知道是哪个, 因为一上4PIN, 就风扇动一下,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,怎么量了

网友:
量一下 上管的 G S看有没有短路,有短路的 就用夹子夹掉G S极的引脚

网友:
刚测了一下,其中一个上管,发现DS断路为10, GS 为24, 其它的上管不会这样, 故直接拆了,这个上管, 拆下来一量, DS是短路, 但忘了放假负载, 直接通电, 风扇转了一下, 吱的一声, 结果CPU挂了, 这样会烧U呀, 我都忘了上假负载

网友A:
这种直接打PWM电路供电上管的值就可以吧,不过貌似有些软击穿的,可以取下U,用12V直接烧鸡,就可以了

网友:
可以在线量D和G看那个场管坏。有些场管坏可以这样判断出来!

网友B:
我刚才就是把那个DS短路的场管,拿出来, 没有装上去, 是空着上管的位置, 通电, 结果把U给干了

网友:
以可以说CPU也是坏的了,刚好人家也要换CPU了

网友:
以后一定不能空载加电, 这是血的教训呀

网友:
如果无法确定到底是那个管子有问题,你还是全部拆下来自己量吧。一般可以对比着打管子的G极对地阻值来估计出到底哪个管子有问题。

网友:
搞不明白了,拆了上官怎么会造成烧cpu的故障? 哪位出来解释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直接打PWM电路供电上管的值就可以吧,不过貌似有些软击穿的,可以取下U,用12V直接烧鸡,就可以了

12V直接烧鸡,什么意思?是不是不装CPU开机看哪个管温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刚才就是把那个DS短路的场管,拿出来, 没有装上去, 是空着上管的位置, 通电, 结果把U给干了

不装上管怎么会干U?这U本来就是坏的吧.....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板子   好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