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S300C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7-08-17):
如题,华硕S300C,版号S300CA.REV:2.0,开机电流0.6不跳变,测主板上大的电感电压都有,看了论坛很多说是BIOS问题,下了两个BIOS后,还是一样。。触发后用手摸CPU散热器很烫,,,求思路

网友A:
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查CPU工作条件满足没有。

网友B:
复位有了吗,像这种问题修起来麻烦。

网友C:
不跳变 没有进水腐蚀 刷几个BIOS都一样的话 建议先查南桥的工作条件,,不会是南桥CPU一体的那种吧 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跳变 没有进水腐蚀 刷几个BIOS都一样的话 建议先查南桥的工作条件,,不会是南桥CPU一体的那种吧 ???

不是,就是怀疑桥和CPU,,也不好测的,BIOS芯片第六脚电压跳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查CPU工作条件满足没有。

只测了CPU电压出来了,0.8 1.05都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复位有了吗,像这种问题修起来麻烦。

测了PCI-E的22脚有3.3,其他的没测

网友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存是板载的还是 ???

网友E:
查CPU供电吧,这个机器说实话,修复可能性很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内存是板载的还是 ???

板载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查CPU供电吧,这个机器说实话,修复可能性很低

0.8和1.05都出来了,感觉都有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查CPU供电吧,这个机器说实话,修复可能性很低

找不到下手的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几代的CPU 。 ?  HM7X 的话 ,检查下 所有PG 都有没 发出来, 电压有 1.8 PLL,1.05VTT,0.95VCCSA, 检查下集显电压SVID 出来了没有。。还有内存条的 DRAMPWRGD,DRAMRST# 。。。

网友:
CPU-VDDQ  1.5V。。。。 还有 LPC-FRAME#   CLK 有没有搞起来。。。 慢慢检查罗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几代的CPU 。 ?  HM7X 的话 ,检查下 所有PG 都有没 发出来, 电压有 1.8 PLL,1.05VTT,0.95VCCSA, 检查下 ...

嗯,谢谢了,3代的,,没图纸和点位,,不好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几代的CPU 。 ?  HM7X 的话 ,检查下 所有PG 都有没 发出来, 电压有 1.8 PLL,1.05VTT,0.95VCCSA, 检查下 ...

BIOS芯片第一脚开机后电压从3.2掉到2.8,第六脚电压从0.7到1.2之间不停的跳变

网友G:
小电压,,,S级电压。。。。注意BIOS 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小电压,,,S级电压。。。。注意BIOS 版本

小电压没有查,CPU附近的1.0V 1.05V 0.9V都出来了BIOS芯片电压不正常,想换个桥,又没多大的把握

网友H:
是不是板载内存     测测跑内存没有

网友I:
查CPU供电吧,这个机器说实话,修复可能性很低,

网友J:
这就很伤脑经   实在不行只能叫客户换板

网友K:
查查RTC吧,实在不行我想还是送回去吧,这机器不好修

网友L:
查一下转换电压,小供电,基本上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是不是板载内存     测测跑内存没有

是板载内存,已经装好,准备还给客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查CPU供电吧,这个机器说实话,修复可能性很低,

是我技术不行,像你这样高级技术员,我估计这都不是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就很伤脑经   实在不行只能叫客户换板

集成CPU换起来太贵了,想换个桥试试,报价300块,客户不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查查RTC吧,实在不行我想还是送回去吧,这机器不好修

机器已送回,现在这个情况和RTC有关系吗??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查一下转换电压,小供电,基本上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

嗯。。但是没图纸和点位,转换电压不好找,,想放弃了,机器装好了,客户还没来拿

网友:
  查查CPU工作条件满足没有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嗯。。但是没图纸和点位,转换电压不好找,,想放弃了,机器装好了,客户还没来拿

华硕的没有点位图不好搞,电路上的问题有些基本上就放弃了

网友I:
加热还是会坏的  最后换一个  我加热过后来还是返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加热还是会坏的  最后换一个  我加热过后来还是返修

是换的桥吗??我加热了一下。。还是一样的情况

网友:
思路清晰,楼主老司机,学习了……。

网友N:
把板载内存屏蔽了,加条内存试试

网友O:
CPU连散热器瞬间都很烫,那么应该八成是U坏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把板载内存屏蔽了,加条内存试试

主板上没有内存条插槽,屏蔽板载内存这个主板完全摸不着头脑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CPU连散热器瞬间都很烫,那么应该八成是U坏了吧

哎,已经还给客户了,技术不行。。。。

网友P:
CPU发烫 是不是CPU挂了啊  现在集成的CPU都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CPU发烫 是不是CPU挂了啊  现在集成的CPU都容易坏

不确定,已经还给客户了,,,没修好,技术有限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小电压,,,S级电压。。。。注意BIOS 版本
查下RT9025之类的八脚芯片,很多是这些芯片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