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三星270e5k笔记本 不显示 板号ba41-02455a

楼主(2017-08-17):
接修一台三星270e5k笔记本不开机,开机电流0.032。跟客户说主板问题,
拆开机子,大致量了下主板无明显短路。插电待机0.002按开关电流上到0.032.
量主板待机3.3v 5v有了。ec的rsmrst也有了。内存供电1.2也有。
其余供电都没有。看了下主板的1.05v开启信号slp——s3没有。
量了下cpu条件,slp——s4就有。没有slp_s3.又把cpu的vccrtc rtcrst这些量了下。
发现都正常,这时候想了半天。觉得还是cpu的问题,cpu是sr23y ,i5 5200u。
手里正好有这个u。直接bga换上。换好没短路,在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。但是到0.5等十来秒才亮机。
论坛里下了个BIOS刷上去一样就没管它,除了开机慢其它一切正常。
最后附上亮机图

发帖不易,大哥大姐帮忙加点分。谢谢大家

网友A:
把你的BIOS也分享一下呀,正需要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BIOS也分享一下呀,正需要呢

这个论坛里有的,我也是下的论坛里的。开机慢

网友B:
我想知道这板你是在哪里找到这些信号测量的,这板有图纸吗?

网友B:
你这个CPU,说换就换,不变形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想知道这板你是在哪里找到这些信号测量的,这板有图纸吗?

这板子有点位的,图纸没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CPU,说换就换,不变形吗?

换个cpu都会变形,劝你还是回去练练焊工再来修板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修得可以,换CPU能收多少钱?

网友:
三星板子上了BGA  板子就变形了不好搞啊

网友:
这种BIOS问题最麻烦

网友:
这个U坏了 难搞  U太贵了

网友B:
楼主说的轻松,这 4 5代U是长方形的,一焊就变形,等你遇到变形的再来吐吧。反正我是找到解决的方法了

网友D:
换CPU太贵了,也要几百块吧。这不划算了。

网友:
这个U很贵吧  BGA的很难搞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这种板载的以后很难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说的轻松,这 4 5代U是长方形的,一焊就变形,等你遇到变形的再来吐吧。反正我是找到解决的方法了

焊这种u会变形,我反正没遇到过。难道你用的是大风枪吹下来的?哥用快克i760e从来没发现会变形的,跟普通无铅显卡一样焊的。很简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得可以,换CPU能收多少钱?

这机子收了900元,一般换四五带i5的cpu基本700起步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CPU太贵了,也要几百块吧。这不划算了。

这钟板载u我收了一些,想买可以联系我比淘宝便宜放心使用。马化腾 360190007.    i5 4200 500元 i5 5200 600元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,越来越难修了。什么都 是板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