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369 无线认不到

楼主(2017-08-17):
苹果A1369 无线认不到 拆机换网卡无果 拆主板测量 直接测量网卡插槽 惊喜发现J4001第一脚无电压 继续测量 1脚由网卡供电通过Q4050而来 测Q4050D级有3.3V R4052电阻两端3.3正常 问题找到了 R4050直接飞线到J4001第一脚 开机测试WIFI恢复正常

网友A:
现在苹果断线的也越来越多了啊    上次遇到过键盘接口断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苹果断线的也越来越多了啊    上次遇到过键盘接口断线的

相对其他 正常断线的还不是很多 毕竟做工相对好点

网友B:
自己发的帖子居然都不能看图.....

网友:
后面看不到了 怎么修好的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发的帖子居然都不能看图.....

没认证  当然不能看了

网友:
这下连网卡都不用换了,还是维修神奇啊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一定修过好多机器 练出来的

网友:
有时候 维修就    是缺   个 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