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6 r33 版号DA0R33MB6E0不触发通病

楼主(2017-08-17):
hp g6  r33  版号DA0R33MB6E0不触发通病    直接上图   这个机器待机电压是按开关过后才出来的     别走弯路    NBSWON1#线路上的电容损坏导致不触发的    直接拆掉   我是四个全拆了    哈哈哈     一口气     加分

网友:
图纸 QUANTA_R33_UMA_DIS_REV_1A_HP_Pavilion

网友A:
LZ,你这个是进水引起的吧,要不然没见他们坏过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LZ,你这个是进水引起的吧,要不然没见他们坏过呀

反正修了两台一模一样的      都是这问题    算不算通病自己掂量

网友:
拆掉不再装上了吗 会不会滤波不良

网友:
能说下多少米修好的吗?

网友:
以后通病的帖子 权限尽量设置高一点

网友:
以后就少走弯路了!好经验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哦, 开关没有 NBSWON 3.3V ,电容 拉低老火了       ,应

网友:
开关接口右边从上往下数第二电容     个头很小    漏电拉低开关电压      这个确实是通病

网友:
我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主板明天验证一下,呵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反正修了两台一模一样的      都是这问题    算不算通病自己掂量

加分了 估计是个易出的故障点

网友:
学习了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借鉴学习一下了

网友:
修过两台,那应该是通病了吧。收藏注意这个问题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。实用。简单。遇到先查。节约时间 。谢谢

网友(2017-10-24):
是电容短路还是漏电 导致的呢。

网友:
楼主的维修装备台给力了。一套下来也不便宜啊。不过楼主这技术驾驭的了

网友:
不过楼主这技术驾驭的了

网友:
楼主的维修装备台给力了。一套下来也不便宜啊。

网友:
恭喜完修。本想加分, 可是系统不给加。  照片看到您拆了C56/C59/C62, 到是没看到C74, 在别的地方? 谢谢。

网友:
这个电容的问题 到倒是从来没碰到过 这个机器修的少

网友:
不愧是老司机,谢谢楼主分享,免得新手走太多的弯路~~

网友:
拆中间那一个小的电容就OK

网友:
学习了 不过占时还没遇到过 !!!!!!

网友:
这个毛病 还没有遇到过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!!!!!!!

网友:
估计楼主拆开的时候全部是灰尘,漏电引起

网友(2017-11-24):
楼主厉害,这样的问题解决了,真是很厉害的,学习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,果断收藏,支持你

网友:
这机器会不会又是泡棉的事啊,泡棉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机器

网友(2019-02-26):
修本辛苦 发帖子更不容易 谢谢分享 学习了

网友:
多谢分享 这款机器我修的少~

网友:
这是通病? 我目前没有遇到过 谢谢分享 记下了 以后遇到了 试试

网友(2019-04-09):
一套下来也不便宜啊。不过楼主这技术驾驭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