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L2061WA主板坏,更换主板方法

楼主(2017-08-17):
联想L2061WA主板坏,更换主板方法。电源和高压只有一个19V。没原装版(有也要100)),改其它联想板供电只有5V,所以要用原板的19V转5V电路。用锯条锯下来。链接方法如图,只是注意把开关和亮度接起来,灯条亮度就可以了,不连起来亮度暗,或者直接暗屏。
暗屏

网友:
机器型号是LS2033WA,替换板是2061WA

网友:
收藏 了,不过这样改,何不直接修主板

网友:
也可以使用哪种模块改吧,12v转5v3.3v模块

网友:
这样都可以 呀 不过有点麻烦 我记得好像有卖那种转换电压的东西

网友:
弱弱问一句,19V转5V的板子怎么改??????

网友:
有直接电压转换的小板子

网友:
有点奇怪,有能力修改这样的板子,为何原板修不了

网友:
楼主是截取原来主板的19V转5V 加到换上去的主板,这样可以用回原来适配器。

网友:
来自: 河南郑州
这样做,有没有返修的可能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这种不太好吧,, 要不换新板啊,

网友:
这样真的不好,万一下次坏了,用户找别家修,别处说你不用原装的配件,有些用户是会找你麻烦的

网友:
显示器可以这么修,刚开始修的时候,都是拉掉高压板部分,加上个独立的高压条。

网友:
这个 板子高压用的19V,要改太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