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载一体机----五菱宏光

楼主(2017-08-17):
故障:接电不触发。
检修过程:主机通电可以产生12v7805工作正常。但是其他12v不出,去掉f7205直连开机直接触发屏不显。与其连接的p管电压不能拉下来,跑线到CPU更换CPU不好使,加焊core不行。后定位到开关板,双p可以工作直接触发,后发现是一个511贴片电阻阻值变大到44.6k欧导致的更换681开机正常。
总结:通过这个机器了解车载cd的大致工作原理,但还有高压供电没有了解通透,继续尝试。

网友:
这个也能修                 厉害                  我的就是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