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20声卡修复 ,芯片CX20672

楼主(2017-08-17):
dell 5420, 板号DA0R08MB6E2 ,声卡芯片CX20672, 可以认到声卡, 驱动也没问题, 就是喇叭不出声, 外接也不出声音, 查相关条件,终于发现29脚没有电压,对地阻值只有14欧,显然不对, 查看图纸发现相连的只有2个电容 C756   C758,
直接换掉2个电容,阻值马上恢复到700欧,通电测试, 久违的声音立马出来了, 声卡故障成功修复.

网友:
修好就行啊

网友:
声卡的故障说麻烦也不麻烦,,,有时候看起来很简单 ,老火的时候够折腾的。。。

网友A:
楼主,请问你一下,这个视频怎么添加的?上视频的链接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请问你一下,这个视频怎么添加的?上视频的链接么?

上传优酷, 再把优酷的地址复制过来

网友B:
声卡有短路啊  还是电容漏电了

网友:
楼主好细心  有你论坛更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声卡有短路啊  还是电容漏电了

声卡芯片没有问题,  是29脚相连的电容有一个有短路

网友:
楼主29脚的是什么功能 这英文看不懂

网友:
很少遇到这种情况

网友C:
现在手上有一台不认声卡的测供电都正常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手上有一台不认声卡的测供电都正常了

不认声卡,测供电和复位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不认还好修,,认不出声的,一般只能换换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认声卡,测供电和复位.....................

都正常的 最后没有死马当活马医加焊PCH好了

网友:
这机器修声卡的比较少吧,也很多坏桥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