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 绿色板LG4858L MB 11326-1 不开机

楼主(2017-08-17):
版号:联想G480-LG4858L MB-11326-1   同行的机器,拔掉电池和硬盘,接电流表检测0.01A持续2秒变为0A,按开机键无反应。可调电源显示0.01后马上变为0.00。跟客户说是主板坏,拆开机器,量待机芯片1225c发现无3m 5m,此时走了不少弯路,查了待机条件,也换了待机芯片,故障一样,半个月前修到一台这样的机器,无待机不触发刷写bios后可以触发,附上验证过的bios和图纸,故障还是一样不触发,

老老实实查时序,在通电瞬间两秒,待机电流在0.01A的时候,量3.3v和5v电感,发现有3.3v电压和5v电压,两秒后就为0v,不对呀,拆开后检测待机电压5V 3.3V以及3.3V_5V_EN也是持续2秒后消失,3.3V_5V_EN是来自EC,U2701的14pin,S5_ENABLE  R2710是上拉电阻检测正常,这个芯片组是只有在电池和适配器同时存在时才会有5V 3.3V待机电压的,只有电池时按开机按键触发后才会输出待机电压的,于是断定是EC或BIOS,先刷BIOS(EC的损坏率不高),刷玩BIOS后接上电流表,0.01a 2秒后变为0A按开机键0.01A 2秒后变为0A,说明BIOS应该是正常的了,
按开机时序是按下开机键同时输出3.3V 5V给南桥供电,南桥先内部自检然后发出SLP_S3#.SLP_S4#的信号给EC,由EC开启整个系统的供电,出现上述情况有2种可能,1.是2次电压有短路造成上电保护(这种情况电流表会有轻微变化,基本可以排除) 2.是南桥没有工作,虽然按下开机键后给南桥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供电但是南桥没有给EC发出信号通知给系统供电。于是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,RTC供电正常,南桥晶振32.768用示波器检测正常,RCTRST  0.75V电压偏低,RTC_AUX_S5  3v电压经过RN2104(20K上拉电阻)送到南桥的还经过C2104滤波,检测RN2104正常拆除C2104(轻微漏电)
rn2701排阻一端3.1V,一端1.5v左右,电阻链接电容C2104.拆掉电容,电压回复正常3.3V,故障排除
论坛上有一位大师故障点也是这样,资料来源于这位大师,感谢这位大师,我把故障点用指针指出来了,方便各位维修好友。方法有不对的,请多多包涵,有分的请加分,发帖辛苦,为了有分可以下载bios,辛辛苦苦整理些资料方便大家,兄弟们,快快加分

 会员965622元2023-2-7 22:53
 会员13339642元2023-1-30 16:27
 会员6017202元2023-1-15 19:15
 会员7513022元2023-1-10 18:01
 会员11186692元2023-1-2 10:37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Lenovo G480 LG4858L 11326-1 独显.pdf

2.07 MB, 阅读权限: 70, 下载次数: 16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5 分, 下载 1 次

2.65 MB, 阅读权限: 70, 下载次数: 32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5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怎么把图纸和bios设置下载分为0分的呢?不懂,请赐教,

网友:
这种细微的短路需要很细心观察,话说这种G480坏的真多

网友A:
小伙子, CPU 上面那托是撒子 东西哦。。 硅胶???????????

网友B:
不错,能说一下,资源共享,权限能不能别设那么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伙子, CPU 上面那托是撒子 东西哦。。 硅胶???????????

散热呢呀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在笔记本上扣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能说一下,资源共享,权限能不能别设那么高

怎么把图纸和bios设置下载分为0分的呢?不懂,请赐教,

网友:
联想G480这个型号的机器 桥很容易虚汗  故障是没有CPU供电 重新焊接桥就好

网友:
楼主,写的很好,就是看到眼睛疼,能不能 分个断点,   密密麻麻的看到眼睛很累啊,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伙子, CPU 上面那托是撒子 东西哦。。 硅胶???????????

看着像 橡皮泥, 其实是 笔记本散热垫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。

网友:
今天刚修一台G480好不容易查出问题报价客户不修了 恼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伙子, CPU 上面那托是撒子 东西哦。。 硅胶???????????

。。。刚开始看到也是吃了一惊,看清楚后笑了 哈哈

网友:
加分了,楼主修的好仔细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还是很细致的,,,,,,,,

网友:
应该没那么多问题吧 刚开始估计就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怎么测出轻微漏电没说哦,麻烦解释下。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好修啊,不过这种微短的还是蛮难杳的

网友:
版号:联想G480-LG4858L MB-11326-1   同行的机器,拔掉电池和硬盘,接电流表检测0.01A持续2秒变为0A,按开机键无反应。可调电源显示0.01后马上变为0.00。跟客户说是主板坏,拆开机器,量待机芯片1225c发现无3m 5m,此时走了不少弯路,查了待机条件,也换了待机芯片,故障一样,半个月前修到一台这样的机器,无待机不触发刷写bios后可以触发,附上验证过的bios和图纸,故障还是一样不触发,

老老实实查时序,在通电瞬间两秒,待机电流在0.01A的时候,量3.3v和5v电感,发现有3.3v电压和5v电压,两秒后就为0v,不对呀,拆开后检测待机电压5V 3.3V以及3.3V_5V_EN也是持续2秒后消失,3.3V_5V_EN是来自EC,U2701的14pin,S5_ENABLE  R2710是上拉电阻检测正常,这个芯片组是只有在电池和适配器同时存在时才会有5V 3.3V待机电压的,只有电池时按开机按键触发后才会输出待机电压的,于是断定是EC或BIOS,先刷BIOS(EC的损坏率不高),刷玩BIOS后接上电流表,0.01a 2秒后变为0A按开机键0.01A 2秒后变为0A,说明BIOS应该是正常的了,
按开机时序是按下开机键同时输出3.3V 5V给南桥供电,南桥先内部自检然后发出SLP_S3#.SLP_S4#的信号给EC,由EC开启整个系统的供电,出现上述情况有2种可能,1.是2次电压有短路造成上电保护(这种情况电流表会有轻微变化,基本可以排除) 2.是南桥没有工作,虽然按下开机键后给南桥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供电但是南桥没有给EC发出信号通知给系统供电。于是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,RTC供电正常,南桥晶振32.768用示波器检测正常,RCTRST  0.75V电压偏低,RTC_AUX_S5  3v电压经过RN2104(20K上拉电阻)送到南桥的还经过C2104滤波,检测RN2104正常拆除C2104(轻微漏电)
rn2701排阻一端3.1V,一端1.5v左右,电阻链接电容C2104.拆掉电容,电压回复正常3.3V,故障排除
论坛上有一位大师故障点也是这样,资料来源于这位大师,感谢这位大师,我把故障点用指针指出来了,方便各位维修好友。方法有不对的,请多多包涵,有分的请加分,发帖辛苦,为了有分可以下载bios,辛辛苦苦整理些资料方便大家,兄弟们,快快加分

 会员965622元2023-2-7 22:53
 会员13339642元2023-1-30 16:27
 会员6017202元2023-1-15 19:15
 会员7513022元2023-1-10 18:01
 会员11186692元2023-1-2 10:37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Lenovo G480 LG4858L 11326-1 独显.pdf

2.07 MB, 阅读权限: 70, 下载次数: 15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5 分, 下载 1 次

2.65 MB, 阅读权限: 70, 下载次数: 31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5 分, 下载 1 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