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0C和E430 的EC程序是一样的吗

楼主(2017-08-17):
一台E430C的电脑EC坏了 换了一台E430 的ec上去 能开机 但是键盘按键失灵 换了两个都是键盘按键不能用
电脑

网友:
换了两个都能显示吗 是不是ec到键盘的线路断了

网友:
KB9012 的? ? 你看下主板 版号一样的 就刷一下 哦

网友:
这种EC自带程序的,最后去某宝买个剪板的

网友:
是一样的

网友:
刷个ECrom 试试

网友:
我都是到某宝上买一个剪板带程序的回来换上。省事的很,有时也要看运气,买个坏的就死定了。

网友:
应该一样的啊。

网友:
一般EC程序不对会导致不上电,不充电或者CPU电压不起,没碰到过会有键盘问题的

网友:
能点亮 有时候可能 键盘触摸板 不行。。。。 你先刷亮,再到官方 更新的 成 E430的 EC 程序 看行不行

网友:
如果PCB版号一样基本上都可以代替的。

网友:
你看看程序,还有键盘排线是不是插反了,这个需要验证一下,程序

网友:
版号完全一样 ec应该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换了两个EC 居然都是 键盘半边不能用

网友:
应该是EC的BIOS数据不一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机器最开始是什么问题啊,键盘不好用和EC 有直接关系的

网友:
楼主 测一下EC到键盘的线路

网友:
看板号。板号一样可以用

网友:
又没有断线啊,不可能两个都一样,

网友:
不知道,你刷一下试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主板的板号是不是一样了,如果一样的话就可以代换

网友:
确定键盘排线没有问题的话,可以刷个EC程序啊。或者买个减半EC

网友:
正常是可以通用的,还是不行就刷个ec程序

网友:
换了2个都是一样的问题 ,是不是 键盘到ec之间有断线 什么的

网友:
没刷过。 不过这款机器的BIOS 肯定是不一样的。 固件估计也不一样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