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长城]
长城238L60PHF/S被雷打了,芯片看不清楚,那位知道说一下,谢谢

楼主(2017-08-17):
长城238L60PHF/S被雷打了,芯片爆了看不清楚,那位知道说一下,谢谢

网友:
一般是个12v转5v的芯片,实在找不到就换版吧

网友:
换个板吧, 轻松加愉快,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供电的,找个别的驱动板对照一下

网友:
淘宝上面没图吗,应该能看清的,

网友:
先取了不要看行不,不行直接换板就可以了,这个维修很难。

网友:
碰到过三色的27寸显示器,19v转12v芯片烧了,没用原芯片,加了个降压模块解决的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直接换驱动板吧,这个芯片应该是转压芯片

网友:
买个12V转5V的模块来改改,也不要纠结芯片了

网友:
一般这种情况换板最直接~~代换芯片 怕别的地方有并发症。

网友:
学习了…学习了 学习了…

句容诚信电脑 -5 -5 灌水!广告!小心账号!

网友:
不是转5V  就是转3.3的  解决 办法1  继续等待看能不能找到型号换上    2 换通用板   3 从废板上剪转换电路 装进去

网友(2018-04-20):
是   3484a    转3.3  转5v的

网友:
看到后面这么大个电感,应该是转5V的,这个时候就需要12V-5V的稳压模块,方便快捷~~

网友:
雷击的还是换板吧,先测好屏的好坏。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用12v转5v小板子解决,多备几个能用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