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SONY MBX259 亮机掉电.....

楼主(2017-08-17):
SONY MBX259 亮机后几秒就掉电   拆机测显卡右上角电感短路 显卡上面电容很多阻值是0  应是显卡坏了  断开显卡供电 加电掉电  显卡短了一般来说不亮机吧  这个机器能亮几秒就掉电  下次有修到同样的 可以测下显卡

网友:
谢谢维修经验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既然能显示 是不是其他问题引起的

网友:
短路 了,还可以亮几秒,, 台猛了。。 彪悍

网友:
是双显卡的。读独显时才会悼,正常了

网友:
看来这款机断显卡供电就可以改集显了,以后修到注意下

网友B:
你用的是怎么万用表,,精确吗,   我觉得显卡没坏, 你也没说修没修好,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也是显卡

网友C:
您这个,判断的有点武断,,而且呢。一般这个机器,建议直接换板子

网友D:
不一定是显卡短路显卡坏

网友:
你把独显先关闭掉,再通电试试看啊!

网友:
楼主   你这修成啥样了      到底显卡坏没

网友:
断开独立的供电电感。屏蔽独立显卡,用集成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用的是怎么万用表,,精确吗,   我觉得显卡没坏, 你也没说修没修好,

阻值0    5位台表     取掉显卡不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您这个,判断的有点武断,,而且呢。一般这个机器,建议直接换板子

没图纸  供电直接进显卡 和显存  中间几个电容都取掉过  取掉显卡不短   显卡太贵 客户还没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一定是显卡短路显卡坏

供电直接进显卡 中间几个电容取掉过  取掉显卡不短  显卡芯片150左右 换板交换350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能显示 是不是其他问题引起的

一般来说能显示 显卡虚焊有可能 或者部分功能故障 短路能显的还没遇到过  没图纸也没去研究了

网友:
下次遇到了  我也注意下 一般能亮感觉没有短路啊 要么就是显卡虚了

网友:
换显卡了试了吗?????????????

网友:
这个问题,确实有点奇怪的...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