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没cpu供电,飞线解决

楼主(2017-08-17):
来了块斯巴达克G41VMD3-QG无cpu供电,主控是isl6312

测36脚EN没电压,没图纸,芯片示范电路这个EN是12v分压所得。万用表测了半天没找到连接地方,查了下芯片参数,EN阀值是0.85v.   打算飞线拉电

移开芯片36脚EN相连的一个电阻,附近找了个1.15v飞过来

点亮两个小时正常运行,拍照发帖

网友:
这样也行啊,又学了一招.谢谢
,谢谢谢谢谢谢

网友:
主板维修一切从简,毕竟收费不高

网友A:
这种主板维修赚钱没实际意义,  练手练技术差不多,

网友B:
直接拉3V多好找,到处都是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线拉的很到位,杂牌板一般图纸都没有

网友:
     这种修好 没有办法二次买卖了

网友:
这样可以的,杂牌板子都没图纸。直接飞是简单直接的做法

网友:
杂牌板没有电路图飞线能修就不错了

网友C:
G41还是能用的,俢好也是一条好汉,比945好多了,当年845用了八年都没坏

网友:
EN一般都在CP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,不会说很难找吧。不过飞线解决也未尝不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拉3V多好找,到处都是。。。。

3V太高了,有可能会导致芯片保护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主板维修赚钱没实际意义,  练手练技术差不多,

是啊,现在一片G41二手板子也就几十块。很多客户一看报价高了就不修,回家淘宝买二手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G41还是能用的,俢好也是一条好汉,比945好多了,当年845用了八年都没坏

用确实能用,但是很多客户会感觉修一片板子不如买片二手板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是啊,现在一片G41二手板子也就几十块。很多客户一看报价高了就不修,回家淘宝买二手板。

发这个贴目的是,没图的板子可尝试飞线

网友F:
老板很厉害,请问下 查了下芯片参数,EN阀值是0.85V 这个是怎么查出来 ,图纸上会有写么

网友:
还有这种操作

网友:
这个问题简单,

网友:
这种主板维修赚钱没实际意义,  练手练技术keyi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老板很厉害,请问下 查了下芯片参数,EN阀值是0.85V 这个是怎么查出来 ,图纸上会有写么

EN
This pin is a threshold-sensitive (approximately 0.85V) enable
input for the controller. Held low, this pin disables controller
operation. Pulled high, the pin enables the controller for
operation

网友:
楼主你真够牛逼的,这样EN你也敢乱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发这个贴目的是,没图的板子可尝试飞线
确实可以这么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