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;型号;k550p 板号;x750dp

楼主(2017-08-17):
故障;开机跑1.1 1.3 再掉到1.1
首先这种先查供电正常不,再查供电内阻是否正常,然后再BIOS,再桥。
这块板电流就是这样,我以为是显卡,但是仔细看他电流,明显偏高,按照方法,先查供电内阻都正常,然后就去刷了一个BIOS,结果好了,电流跑0.4 1.1 1.6 2.2 2.5 ,就是这样跑法,不插内存0.4 1.1 1.5   不过本身这个机子电流就有点高。。

网友:
新款机BIOS问题多,不过像这种故障如果不是BIOS问题就麻烦了

网友:
2.2 2.5应该是没有加散热片测的吧

网友:
华硕都比较难修

网友:
amd的吧, 电流高正常, 这机器很烫,可以煮鸡蛋了都。

网友A:
老火,X750  BIOS烂  不是坏RTD 就是坏 EC, 还有显卡 ,  FCH 的 APU 老货色。。电流老高 可以2A以上。。老通病一大堆

网友:
ASUS的难搞,前几天一个X550V的,一做显卡就好,用几个小时,又掉电。最后 发现内存供电芯片有点烧了,换了全部OK,不知道什么鬼,害的我一值乱忙,还换了显卡。

网友:
华硕这款机器,显示芯片和BIOS 确实是坏的超多

网友:
我手上一个还没有搞定

网友:
您这个帖子。咋不传个bios上来呢?

网友:
华硕显卡坏的比较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楼主老司机,学习了……。

网友:
电流那么高  新的 基本都刷了在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火,X750  BIOS烂  不是坏RTD 就是坏 EC, 还有显卡 ,  FCH 的 APU 老货色。。电流老高 可以2A以上。。老 ...

你把X750的通病一下说完了,,,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,特别好的文章,感谢分享,受益匪浅。

网友:
有一台这个检测到电池不充电的 没修好 放了好久的

网友:
不错,特别好的文章,感谢分享,受益匪浅

网友:
忘记传个BIOS给你们了,我找下,看下放在哪里了

网友:
找到了,现在发给你们,原装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