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P61-USB3-B3大家进来看看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7-08-17):
前几天回收了一块技嘉GA-P61-USB3-B3的主板,今天拿出来测试一下,把它装好系统后,一插U盘就死机了,反正如果开机了一插上U盘就死机鼠标键盘什么都点不动卡着不动.我就摸了一下南桥好烫,一般开机了H61主板都不会那么烫的可这个板老烫了,我量了一下南桥电压都正常,请问大家是不是南桥坏了,或者还是其他问题。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?

网友:
这样问题也有可能桥坏:):)

网友A:
打下USB接口对地阻值看有没有异常。。然后拆掉所有的静电芯片。还这样估计是桥有问题了吧?

网友B:
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桥坏了

网友C:
5V供电会不会变低了 供电正常  数据也正常  估计桥机率就大了

网友D:
裸板测量下全部USB接口的数据线对地阻值,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下USB接口对地阻值看有没有异常。。然后拆掉所有的静电芯片。还这样估计是桥有问题了吧?

确实如此,一般桥不会说特别的发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裸板测量下全部USB接口的数据线对地阻值,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。

阻值是正常的,我买了个南桥芯片准备换上去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桥坏了

嗯,应该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V供电会不会变低了 供电正常  数据也正常  估计桥机率就大了

嗯,可能是桥挂了

网友:
好像H61南桥里的USB模块有问题,应该是桥的通病

网友:
裸板测量usb对地打值,看阻值有没有异常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阻值是正常的,我买了个南桥芯片准备换上去看看

那只能替换个桥来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