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9103P 不上电

楼主(2017-08-17):
LA-9103P  不上电,触发灯亮,电流无反应,有谁碰到过

网友:
你说的太敷衍了,待机有吗, ,你都不说清楚  没跳变还是有跳变, 建议先放个电, 我要不是为了下载分我才不回复你呢,

网友:
嘿嘿,,,,你查了什么条件了,,,,,EC 时钟,,桥待机,,,S3      让人帮你猜吗,,,搞本又不是卖货,一口价

网友A:
检查  EC ON ,3V5V,ONOFF .PWRBTN.RSMRST, SLP SXX, LID-SW,3VA-EC,ECRST, VCCSUS-3-3,VCCDSW,INTVRMEN,DSWODVREN,DPWROK..BATLOW#. VCCST 1.05V...RTCRST,SRTCRST,,,,  等等 慢慢检查搞啊,小伙子 。 懒得研究你就来个三板斧,干EC 干 BIOS,干桥 再说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现在做维修流行的就是快餐生意, 速战速决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简单处理的话 先刷一个BIOS 看

网友:
有个9102p 不加点

网友:
量一下基本电压啊,复位正常么?干嘛不刷bios?哥们你来刷分的吧   哈哈

网友:
触发灯是插上电就亮,还是按下开关亮

网友:
是ACER 的吗?

网友:
查查待机电路,Ec条件,桥的条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  EC ON ,3V5V,ONOFF .PWRBTN.RSMRST, SLP SXX, LID-SW,3VA-EC,ECRST, VCCSUS-3-3,VCCDSW,INTVRMEN,DS ...

说的很有道理的样子!

网友:
待机正常....查下ec条件..刷下EC BIOS

网友:
你什么条件都还没有测试你问别人怎么帮助你啊。测量看有没有短路啊。待机电压正常不正常啊。

网友:
具体要分析了 根据时序查下上电时序吧

网友:
三板斧行不通的 今天我也是修了一台dell的机器 也是不触发 上家把ec 35v电容 mos管都干了就深下ecbios没动 刷上就OKl

网友:
可能后记电压没出来,看看EC 的条件吧

网友:
说的太模糊了,根本没法回你,开关灯亮应该是开机了,就要看内存供电那一块了

网友:
连待机电流也没有?查一下触发的几个工作条件看看是否满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