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忙解决下这个板子如何改双灯管!!!

楼主(2017-08-17):
求大神帮忙解决下这个板子如何改双灯管!!!

试了很多办法 串联  加高压电容都不行  新手 求大神帮忙解决下~~~~!

网友:
加一个双灯的高压板不行吗 我不会改

网友:
升压芯片什么型号?可去保护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么纠结还不如直接把原版的高压断开。加一个双灯的高压不就解决了!又不贵

网友:
看一下高压控制芯片  去保护就行了 要不就加一个双灯的高压板

网友A:
谢谢大家   最后我直接买了LED得灯管  直接把灯管全换成LED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大家   最后我直接买了LED得灯管  直接把灯管全换成LED了

这就对了妥妥的省得麻烦!我们这边已将改LED一年多了基本就没有返修。

网友:
双灯高压板很便宜的呀,另外,试试断开两路,然后短接芯片检测的引脚。

网友:
楼主何必要那么麻烦呢,加一个双灯的高压板不就行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