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81H3-LM不通电

楼主(2017-08-17):
机器拿来以为是电源问题,换了个电源用了一天就不行了,只好拆机修主板,测得开关4.4V勉强算正常,RTC跳帽也有3.3V正常,一看多了个81038芯片带2个大电感没见过,还有个IT8602E,在论坛都没发现相关信息,就81038是待机芯片,产生3V 5V,不通电测得没有,我强行加电发现能出3V 5V,不知道是先产生3V 5V,还是产生后才能加电?找到问题了,不过怕是没得修了,3VSB后面短路,烧机才知道桥坏了

网友A:
就81038是待机芯片,产生3V 5V,不通电测得没有,我强行加电发现能出3V 5V????说的完全不明白啊

网友B:
     桥坏了 不值得修了 现在修台式机的人 说多了都是眼泪

网友C:
现在台机主板确实桥坏的不少啊!

网友D:
没电压出来 ,可以先打阻值看有没短路

网友E:
3VSB短路了..网卡应该要发烫啊???

网友:
台式机主板坏了桥就不值得修了

网友F:
既然烧机发现桥有问题,那就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要不要维修。一个H81桥也不便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81038是待机芯片,产生3V 5V,不通电测得没有,我强行加电发现能出3V 5V????说的完全不明白啊

强行短接绿线黑线吧,强开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桥坏了 不值得修了 现在修台式机的人 说多了都是眼泪

手里有料板的可以修,客户给得起价格的也可以修,否则都不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台机主板确实桥坏的不少啊!

确实,8系PCH坏的比7系6系要高不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电压出来 ,可以先打阻值看有没短路

是的,有些完全可以先打对地阻值来探探路,看看有无短路的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3VSB短路了..网卡应该要发烫啊???

估计桥发烫,直接被桥接走大部分3VSB的电流吧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既然烧机发现桥有问题,那就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要不要维修。一个H81桥也不便宜。

100一个桥还是散新的,风险大,发现H81不通电好多都是桥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100一个桥还是散新的,风险大,发现H81不通电好多都是桥挂

是的,不少H81,B85不同电,桥待机明显发烫,很多都是桥短路。

网友H(2017-10-17):
在论坛上多次听说过烧机,什么是烧机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在论坛上多次听说过烧机,什么是烧机

就是直接加电到短路点,摸哪儿发烫

网友:
如果是桥坏了,那活也就没有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就是直接加电到短路点,摸哪儿发烫

谢谢你的回复,能给个联系电话吗,有问题向您请教

网友:
主板桥坏了没返修台搞不了!桥坏了我是直接不搞了!

网友:
原来是3V后面短路,桥坏了,多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找出短路就接着修啊,桥坏了BGA拆下来看看是否确定是桥短路的缘故还是有其他地方短路了

网友:
知道短路了还去烧机啊,就算要烧机也要控制好电压在烧嘛

网友:
找下主板图看看吧 一般桥坏 直接扔了

网友(2017-11-27):
谢谢你的回复,能给个联系电话吗,有问题向您请教

网友:
不通电,量下有短路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