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65板号BE465 NM-A621 BIOS

楼主(2017-08-17):
亮机上备份下来的BIOS,板号是BE465 NM-A621  REV1.0

联想BE465 NM-A621 REV1.0.rar

网友A(2017-11-03):
根本就不亮,大家不要下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根本就不亮,大家不要下了。。。

不可能吧,我在原机上备份下了的

网友(2018-09-17):
BIOS 是可以的,开机稍微慢一点点。一切正常,独显A8U 正常。

网友(2018-12-09):
我的开机报警不显示,下一下试试。有结果会公布

网友:
试过了,可以用。亮机速度还可以,不是很慢

网友B:
这个可以亮,但是会定在WINDOWS启动界面,U盘启动也会定那里!

网友(2019-01-09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可以亮,但是会定在WINDOWS启动界面,U盘启动也会定那里!

同样的情况  兄弟刷的哪个BIOS   我之前的是联想红标  和这个开机LOGO不一样

网友(2019-03-07):
亮机卡LOGO的刷后不显示了.....亮机卡LOGO的刷后不显示了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