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&平板]
同行恶搞二修机,大短路、无背光、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17-08-17):
同行带着客户拿来一台苹果6s,问我们能不能补救一下,直接拆开机器上电,无电流也不触发。直接给客户报了价。客户同意后直接开搞。
查下主板检查,发现u2300电子开关u3700铃声ic和u2300充电ic已被同行拆除。补上u2300之后上电直流大短路。确定故障是vccmain短路。于是上电用手摸,摸不出来,于是直接整板熏松香,结果还是没有发烫的地方。开始有点没头脑了。没办法,把所有使用主供电的元件上的铁皮剪开,结果还是找不到。
  停下来思考一下,会不会是同行恶搞直接对地短路了?
   打开点位图,查看vccmian靠近地的地方,  终于找到一个地方有被飞线

拆掉线以后触发电流正常,于是把u3700铃声ic和u2300充电ic装上装屏幕测试,结果不出白苹果,那手电筒照下可以看见白苹果,也进了系统。

接下来修理无背光,发现此处被同行拆掉未装

于是找到料板补上,背光也正常了。

问客户要密码后测试功能,发现一充电就关机,拆机连尾差充电检查usb5v供电,发现只有2.9v,打值正常,又没思路了。再检查usb5v相关的电路,有连接到充电管理和usb管理,于是试着先把充电管理查下来,连尾差测试,usb5v正常了,原来是装的芯片有问题,于是再找一个装上去,电压也是正常的。开机测试,充电联机正常,维修结束!!

网友A:
这机器问题不大,上家为什么要这样做,是不是客户太叼了,好奇怪,还好没有把基带给取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问题不大,上家为什么要这样做,是不是客户太叼了,好奇怪,还好没有把基带给取了。

有可能是上家修的背光,结果报价太高了就不修了,同行又给做的故障

网友B:
上家报价太高,客户接受不了!然后在人为做故障!

网友:
看来是同行拿给别家修过,然后又拿到你哪儿来修

网友C:
这同行也怪狠的,弄了几个毛病出来VCC-MAIN直接给你接地

网友D:
这个同行也是高手一个,第一次见手机做故障做到这么厉害的

网友:
楼主这高难度的2修机收了多少大洋呀:daxiao:

网友:
这个机器难度这么高,上家认为故障,应该是报价高了不修了

网友:
上家是老司机,班主也是老司机!佩服佩服啊

网友:
原始问题应该不大,既然做了这么多手脚,要么是报价高客户不修,要么就是被客户恶心了,故意整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家报价太高,客户接受不了!然后在人为做故障!

有这样的情况存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同行也怪狠的,弄了几个毛病出来VCC-MAIN直接给你接地

不下狠手不解心头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同行也是高手一个,第一次见手机做故障做到这么厉害的

确实如此,修这样的机器,就是高手比拼。技术和耐心的双重考验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这么多问题都修好了,是个老鸟啊!

网友:
老司机啊     这样 搞搞能收到多少钱啊

网友:
客户太拽     但上家也太笨了   做故障还做这么简单   败坏自己名声    直接u处上30v激打下

网友:
楼主用的什么点位图???…?…?

网友:
上家还是太仁慈了,客户难缠直接换个码片就ok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价格没谈好,,,,,,一般没谈发的我也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