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M LE开机卡55过不去

楼主(2017-08-17):
华硕P8B75-M LE开机卡55过不去,供电条件都正常,内存条件也是正常的,MEM OK也尝试过,还是没有用,开始拿来的时候是CPU供电的一个场管短路。替换后可以开机了,但是开机就卡到55。这块板子是双BIOS的设计。BIOS也刷过了,

网友:
补充一下,它的DRAM-LED会一闪一闪的,好像是认不到内存,求助大神

网友A:
用假负载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,看看是否满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假负载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,看看是否满足

已经尝试过了,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已经尝试过了,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

开机瞬间就是55,还是跑到55过不去,修这种板子,最好插上小喇叭,看看是否报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机瞬间就是55,还是跑到55过不去,修这种板子,最好插上小喇叭,看看是否报警

有插喇叭试过,不插内存会叫,插了不会,是跑到55过不去

网友:
接下VGA试试,可能已经显示了,上次修了一个类似的板子,以为不显示,后来接上集显,不显,独显可以......

网友:
换跟内存时是啊

网友:
内存不过,SMBUS总线要查查,不能因为电压都是3.3V就感觉正常。电流强度也会影响总线的工作。还有内存槽到CPU座子你得保证通信不存在问题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北桥故障,先做个桥再说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南桥问题啊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