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5A78L LE R2.0 不跑码不过内存维修+刷BIOS后MAC无效问题

楼主(2017-08-17):
这个主板故障,一开始是开机不过内存,诊断卡代码为C1 C2。
于是上论坛搜资料,一看好多通病。于是先按通病处理。结果一时SPD 236角有3.3V 供电正常。

然后主开始量各个条件供电。量完后都正常。这下头大了。

论坛有人说刷个BIOS,于是就用编程器直接下了个官方的BIOS。擦除后刷了进去(这个过程,后面给我造成很大的麻烦。稍后会说到。)

然后,就把主板放一边休息了一会,又拿起来。仔细一看。怎么主板复位跳线插着是清空资料的跳线。心中一喜。

恢复正常跳线。一试。开始跑码成功。。

然后进系统,正常。可以一连有线。怎么也找不到本地连接。 于是从设备管理器里面,怎么上面有个黄色叹号!驱动有问题了?
接着,卸载驱动,用驱动精灵装了一遍。重启机器,还是不行。关于驱动的方法试了无数次。实在没办法,只好又查资料又搜索。一看有人说是BIOS用编程器刷就会出个这个问题。原因是。官方固件中,不带MAC地址信息!我晕了。这上哪找原机固件。在咱们这个论坛找到两个。一个能下载,得要下载积分。一个认证才能看到。我还没认证。(这里吐槽一下由于新手,就算不断的回帖得到的是金币。也不是下载积分。)所以没办法,只能充值积分了。最低充15块的。充完后下载下,以为万事大吉了。结果。不能用!这里我要贴上那个下载地址大家注意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58612-1-1.html  注意,这个家伙的不能用!不能用!不能用!

只好自己找到方法,只要用WINHEX 或者Hex Workshop 按我下图修改好就可以了,需要改两处我用着是Hex Workshop改的感觉 WINHEX用不习惯

以上经验方法,纯手打。希望给新手看到。希望大家支持一下。老鸟请飞过。

网友:
官方的BIOS是需要修改的。前提是你要备份原机的BIOS去对比!

网友:
你们牛逼,我到目前为止,华硕官网下载的,还没亮过,已经放弃治疗了

网友A:
系统下添加mac地址也可以,官方默认是00——E0同样是可以上网

网友B:
华硕有刷MAC的程序,DOS下使用,楼主这样也是个好办法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华硕有刷MAC的程序,DOS下使用,楼主这样也是个好办法。

真的有工具吗?我找了几天没有,没办法只好找到这个办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系统下添加mac地址也可以,官方默认是00——E0同样是可以上网

这个方法,试过没用。有用的话,也不费这么大劲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真的有工具吗?我找了几天没有,没办法只好找到这个办法

有的,月饼老大就发过。

网友:
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

网友:
你们牛逼,我到目前为止,华硕官网下载的,还没亮过,已经放弃治疗

网友:
看网卡芯片 ,瑞昱的网卡芯片有专门的刷MAC的程序

网友(2019-09-17):
华硕MAC地址怎么改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1373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