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小白实地毕业第一个维修帖 求加分鼓励

楼主(2017-08-17):
型号:GA B75M-HD3  R1.0故障:主板不跑码 风扇转下停 转下停...
维修过程:先来一张主板全照:
先测各大供电对地阻值正常 上电触发开关 风扇转下停 转下停... 怀疑是缺某个供电 根据时序 先量内存供电:1.5v  正常  桥:1.05V  正常 桥1.8V供电只有0.8V?  不正常 发现问题   打开图纸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较器3脚正向输出只有0.8V 不正常

依次更换R189 R188两个分压电阻 故障依旧..难道是电容漏电?马上推掉BC79 涛声依旧 ....最后在料板上找到一样型号的比较器 换上亮机

网友A:
比较器的图纸有没??

网友:
你好棒,第一次修机就非常完美,祝你越来越厉害,以后多多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器的图纸有没??

比较器是324    lm324的图纸网上就可以找到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啊!维修思路清晰!不错不错

网友:
以后路好走点

网友B:
第一次修机非常完美....思路清楚..继续努力

网友C:
技嘉比较器坏的比较少,都是边上的三极管性能不良。

网友D:
可惜看不到全文,是不是哪个桥供电不正常导致风扇转一下就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修机非常完美....思路清楚..继续努力

加个分撒 ...........加分不扣自己的分的

网友:
求加个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加分不扣你们自己的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惜看不到全文,是不是哪个桥供电不正常导致风扇转一下就停

恩 桥1.8V供电只有0.8V  求加个分 不扣你们自己分的

网友:
比较器坏的还没有遇到过,一般遇到较多的是正相输入端的电容漏电和控制信号容易出现问题

网友:
第一次维修这么顺利,以后就有信心了。。不过我碰到的很少有比较器坏的

网友E:
找到故障点离修好就很近了。加以分析很快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修的有理有据,加分鼓励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器的图纸有没??

LM358,LM324这样的图纸百度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技嘉比较器坏的比较少,都是边上的三极管性能不良。

这个倒是,技嘉用的小件质量真不敢恭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惜看不到全文,是不是哪个桥供电不正常导致风扇转一下就停

实名认证之后就可以看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找到故障点离修好就很近了。加以分析很快解决问题。

那是自然,修东西,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找故障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