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550JV 1.05变为1.5V

楼主(2017-08-17):
一台N550JV版号的华硕
笔记本
主板,1.05变为1.5V,当时能开机,就是使用一下掉电.主板1.05V电压周边的零件,我都量了正常.但出来就是1.5V,电感发热。有没有高手遇到这种情况。
笔记本

网友:
我鈤啊, 你的 VCCST搞成 1.5V 居然CPU 没有爆掉,猛老火哦。检查 FB 电阻, 或者直接换掉 芯片 看看

网友:
检查反馈电路部分的元件看看吧。不行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这种情况先查一下反馈电路试试看吧

网友:
看看反馈电阻FB那里看看反馈电阻FB那里看看反馈电阻FB那里

网友:
看过来,反馈正常,但有时会出来电压。反正周边的都量过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。现给人家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