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0开机不显

楼主(2017-08-17):
e430开机电流0.5,所有电压正常。(无集显电压)。第一反应刷BIOS,找了几个,刷后问题依旧。没办法,老老实实翻图纸。先从CPU供电测起。PGGOOD正常,VGATE到U9.测4脚无输出,运气好,一来就发现问题。换u9,开机跑的刷刷。

网友:
楼主的运气也太好了,一招解决问题

网友:
0.5电流那么低,一开始就该查查电压啦。

网友:
叫 VGATE ?? 你的主板应该是仁宝的*脏话*色 吧,好像只有他才叫这个名字。。。他那套 设计就是 PCH-PWRGD和VGATE 相于 产生 SYSPWRGD 。。。 然后 PLT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CPU的PG正常是多少V,1.05V正常吗

网友:
u9是什么玩意啊。没有图纸吗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 我还没遇到过门电路ic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