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60掉电

楼主(2017-08-17):
板号是LA-5751P,电脑可以显示,大概两三分钟就掉电了,BIOS 刷过,显卡做过了,还是不行

网友:
先确认下是不是温度掉电,如果不是就裸板摸摸有没哪个芯片或哪个地方发烫感觉不正常的,其他就换cpu 内存,重装系统等测试,再就就要根据电路修了,

网友:
以 SLP-S3 为基准 , 看那个电压 先掉 ,就 搞谁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 散热 温控 供电等

网友:
以rsmrst为标准 一步步测没个电压发出来的pg对比看看

网友:
看是不是供电不稳定了

网友:
先看一下温控吧,再就是各路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