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不能远程恢复系统时到底该如何办?

楼主(2017-08-17):
前几天收到一台MACBOOK AIR不加电,修好后起系统蓝屏,看了下系统只有WIN7了,OS系统已经被干掉了。于是就又把WIN7系统给重装了一下。交给客户后,客户说想还改成原来的苹果系统,我可是从来没装过苹果系统,只好和客户说那先留下我慢慢研究的装一下。于是开始了重装,先是在百度上找来了教程,参照教程下载好OS X10.10.5的安装包,又按教程说的做好U盘启动盘。结果启动时苹果本子压根儿就找不到U盘,郁闷了,又多看了几个教程发现MAC居然可以在线恢复系统,那还客气什么,来吧。又按教程按下组合键开机,结果提示分区已经改变不能在线恢复。想了一下,应该是改系统的时候把原苹果分区端掉了,现在都成FAT格式了,当然在线恢复不了了。于是又找教程,说是可以通过磁盘工具重新分区。按下OPTION开机出现了如下画面:

选择RECOVER进入磁盘工具,重新划分一个新区,提示不能执行此操作。这可咋整,查了好多人说的教程,也没有人说这种问题,后来自己想了一下,这个应该是硬盘上自己带的那个RECOVER程序,用这个重新分区就相当于我们在WINDOWS系统里格式化C盘一样,它自己是无法格式化自己的。这个道理一样,硬盘本身上面的程序是无法重新给自己分区的。想通以后,就想只能借助第三方工具了,这时重新再看了几遍教程,明白了,原来系统U盘里在装系统的时候就会首先启动这个工具软件。那又重新回到了U盘装系统这个话题上了,制作的U盘根本不能识别咋搞?继续百度,一无所获,都说是就是这么个搞法,可是到我这儿就是不识别。是安装包的问题吗?管它呢,重新下。于是又下了一个包,继续干,还是不认。下载下来的安装包都是DMG的文件,然后都转成OSZ文件,然后再写入U盘,在安装包里压根儿就找不到SETUP这个文件,于是就开始走入误区了。前后下载了十二个不同版本的OS系统安装包,最后发现人家本来就没有SETUP文件。咳,这半天穷忙活,说话问题不在这儿。教程都是改成OSZ文件,既然不行换别的呗,最多还是不认呗,于是改成了OSI文件,又继续写入U盘,本来就不抱什么希望了,界面出来后竟然认了。于是兴奋的回车了,终于进了了安装界面了,还是一样的磁盘工具,这里有个细节要强调一下,对象我一样的新手有绝对的作用,对老手没意义。就是分区时的分区表选择,一定要是GUTI的,如果你这里不改回来,那后面都无法进行下去。所以一定要记的一这步,还有一个就是分区要改成OS分区。改好这两项,其它的就没什么大问题了。这回顺利的完成了分区。可是在退出工具进入安装系统后又出问题了,提示:应用程序副本不能验证,它在下载过程中可能已经被破坏。又没办法了,百度吧,还好,这个有人说,按照百度到的方法在“终端”里做了修改。(具体方法大家可以百度,这个说的很清楚)再安装终看到了进度条了。

接下来就按步就班的装呗。重启了两次后,终于那个熟悉的LOGO现身了。终于成功了。

最后我总结了一下,其实本来没什么难度,问题就出在新手上面了,新手一定要先看好教程,提前想到一些应对方案。不然象我走的弯路太多了。回过头来再看,对自己先前的一些搞法,自己都觉的挺欠儿的。哈哈。
本来到这里就完事了,通知客户来取机器吧,客户又说了,再给加个WIN7吧,弄个双系统,那还能说什么,好吧。于是又划分出一个新区(这个新区一定要是FAT格式的),备份好WINDOWS用的驱动。这下该安装了吧,插入U盘后按OPTION开机,奶奶的不认U盘。一头雾水,最初装好过WIN7啊,能认U盘啊,这是又怎么了?百思不得其解,快下班了也不想弄了,管它呢,回家吧。晚上躺那里想这件事,突然想到这个U盘下午重做过,为什么重做了就不能认了呢?想了半天,觉的应该是制作U盘的方法的问题,重做时候用的是GHO那种模式做的,没重做之前用的是ISO兼容UEFI的模式做的。苹果应该是只承认UEFI的启动模式吧,上网查了一下果然是,第二天上班找了个UEFI的系统U盘,马上认了,接下来的事情就一路顺风了。

写这篇东西,只为新手服务,没装过的,第一次装的,我这个经验能为你们少走很多弯路。当然会的人看这个就太简单了。哈哈。

网友:
在苹果系统里面最安装U盘就简单,做一个以后装苹果很快就搞定

网友:
基本的一些软件问题  多接触就好了 苹果系统相关也不是很难

网友A:
弱弱的问一句,,USB装不是更快吗

网友:
这个确实只有多操作

网友B:
你用启动盘装  不认  应该是做的启动盘  不是UEFI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用启动盘装  不认  应该是做的启动盘  不是UEFI的吧

做OS的系统U盘是用软碟通做的,本来就是UEFI 的,不知道为什么不认,后来改成OSI的反正是认了。遇到这种问题的新手可以参照我的方法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弱弱的问一句,,USB装不是更快吗

U装是更快,这不是一开始不认U盘吗,只好试着在线恢复了。

网友(2017-09-18):
我上次网络恢复系统用了40分钟,肯定和网速快慢有关系

网友:
win下面可以制作苹果系统启动盘,可以直接装盘苹果系统

网友:
精华的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