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雅A200板号E210 上网本 桥 ECBIOS备份

楼主(2017-08-17):
机型:神州----优雅A200板号E210。。

来的时候待机35V正常,触发后5v拉低到1.8V..。。。直接把BIOS备份出来。。

E210 BIOS.zip

E210 EC.zip

网友A(2017-11-14):
你好。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触发后5V接底到1.8V,你是修哪里解决的。谢谢.  在线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好。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触发后5V接底到1.8V,你是修哪里解决的。谢谢.  在线等

忘记了,,好像有个内存的上下管GS短路了,不过好像,拉低到1.8V,是正常的哦。。。。记不清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忘记了,,好像有个内存的上下管GS短路了,不过好像,拉低到1.8V,是正常的哦。。。。记不清了。。

正常5V是不会被拉低的。
你的问题是5V拉底到1.8V吗
还是说过不了内存
我这台机,只有5V被拉低,就触发不了。
换滤波电容,就会好。用不了几天,又不行。又得换

网友(2018-06-05):
楼上几位解决了吗,我也碰到一模一样问题

网友C(2018-12-20):
5v电容换了就OK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0-09-03):
引用 网友C:
5v电容换了就OK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换滤波电容,就会好。用不了几天,又不行   电容330  470  都换过了,还是一样,好过几天又不行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