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t501 up1625 不出供电

楼主(2017-08-17):
最近修到比较多的 1155  主板,CPU供电IC  ut501  up1625 不工作,供电 EN 都正常的情况,BIOS  APWROK 都正常,还是不出电压,头都大了,有没有大神给下思路

网友:
试下换芯片

网友:
38  39 脚测一下有没波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的确是很难修,不过多在外围的电阻上面画心思

网友A:
会不会是桥引起的不出供电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1155  主板还要查查全板时钟出来没有

网友:
需要收到svid才会发出CPU供电的哦,你测量一下有没有svid

网友:
1155板子,CPU核心供电得分清楚到底有没有预设,另外要出真正CPU核心供电,时钟信号必须得有。之后就是抓SVID波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桥引起的不出供电。。。。。。

有这样的情况,比如桥无法发出全板时钟信号。你怎么修CPU供电都修不出来。

网友:
还是条件测全了换芯片吧。

网友(2017-12-16):
有一块一样的板,也是在这问题上没得解决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还是有争论的  争论5脚 还是34脚 是VR ON

网友:
可是发生的覅色u话费hiua个同等级奥个歪歪噢基调

网友(2018-02-05):
本人有H61N板子,接俢前发现CPU集显供电脚对地电阻接近短路(正常主板装CPU测电阻7至9欧),测集显供电电压由开机零伏升到5伏,而后cpu风扇停转,启动结束。测正常同样主板开机由零伏升到约1.2V时,立即降到0.5V正常启动。由此推断坏板因启动时集显电压太高,烧坏CPU内的集显器件。试着检查UT501周围电路,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,发现有个电阻一端脱焊,焊后换好CPU开机,仅听嘀两声,风扇停转。说明补焊有作用。再次启动故障同前,同时测集显供电从启动时零伏,仅升到一伏,不再上升,而同前嘀两声启动中断,每次启动都这样,不再烧CPU了。我现怀疑UT501周围零有问题,苦于无UT501电路联接图,维修陷于困难。

网友:
主板自检第一次大“嘀”声,是不是说明通过了,仅接着第二小“啼”声,启动停止了,请师傅、网友帮助分析故障何在。仍为上帖子的H61N主板。

网友:
官方时序,还有一个cpupwrok 由南桥发送给cpu的,在h61系列上,这个信号没有的话是没有cpu供电的,及时cpu供电部分全部外围条件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