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 装不上系统

楼主(2017-08-17):
装win8系统,装不上请教大家
机器也没有具体型号上张图片给大家看看

网友A:
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哦??? 微软出的?? 苏菲。。

网友:
不太像suface,可以先看看能不能进BIOS,里面能不能看到型号什么配置或者预装什么系统。

网友:
你装32位的系统试吧。就该可以的。

网友:
这种变形本处理器是x86架构    只能装32位的系统

网友:
有推荐的系统吗?装了一个win8 ,32位的系统不行,触摸不能用,而且还没有声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哦??? 微软出的?? 苏菲。。

真心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型号的,有推荐的系统吗?装了一个win8 ,32位的系统不行,触摸不能用,而且还没有声音

网友:
这应该是微软的产品吧,装win10系统试一下吧